[家电应用]
请问sh79f1611的外部中断4怎么调8个不同的中断程序啊?

楼主(2015-04-03):
的8个中断源都调用的是一种中断反应,怎么每一个中断对应呢?

网友A:
如果8个中断源对应一个中断向量,也就是调用的同一个中断函数,那么每个中断源应该有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产生中断了,在中断函数里判断标志位即可,同时清除标志位。我看了sh79f166a的外部中断4就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