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接的对不对

楼主(2015-04-03):
我是3接3V,12接GND,然后4、5接0.6与3.7V比较,它能输出3.7V,但是接到芯片in端,直接被拉低到0V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上拉电阻?
来个图形么?

网友B:
这种联接表式的描述方法,若是分立元件电路,例如稍早期的晶体管电视机,岂不是要写上几十页?

网友C:
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D:
电源3V,输出3.7V?
输出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E:
有没有图。。上个图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图。。上个图瞧瞧

,如果只有3V供电比较3V跟0.6V需要怎么接呢。。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上拉电阻?
来个图形么?

如果只有3V供电比较3V跟0.6V需要怎么接呢。。一直搞不懂,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能问LM339的电源是哪两脚?

3跟12。。吧

网友A:
它的管脚1是一个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和12相连。
当管脚7的电压高于管脚6的电压,这个三极管是不导通的;
当管脚7的电压低于管脚6的电压,这个三极管是导通的。
并且管脚1没有其他的上拉元件,所以如果你要得到高电平,必须提供上拉,可以是一个电阻接到管脚3,也可以接到其他的参考电压线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管脚1是一个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和12相连。
当管脚7的电压高于管脚6的电压,这个三 ...

我这里3接的3.7V,如果想6大于7输出0,7大于6让1输出一个3.7V左右电压,上拉电阻要多少呢。。这里接了好几个电阻,输出最多0.6

网友B:
想给楼主写两句,可是和楼主对话真费劲。
8楼9楼图,根本不必贴出来,只要说 LM339,大家都知道。关键是除此之外楼主还接了些什么。

“如果只有3V供电比较3V跟0.6V需要怎么接呢。。一直搞不懂”
LM339输入共模不允许到电源正端,最多只能到Vcc减1.5V。

网友G:
工程师,请学会用图说话,而不是用嘴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程师,请学会用图说话,而不是用嘴说话

不好意思我现在只是个本科生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现在只是个本科生

学电子了,就要用图了···
贴上你的连接图。。

网友I(2016-09-06):
引用 网友B:
想给楼主写两句,可是和楼主对话真费劲。
8楼9楼图,根本不必贴出来,只要说 LM339,大家都知道。关键是除 ...

师父,比如lm339,12v供电,12v能接到反向端在和同向端比较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想给楼主写两句,可是和楼主对话真费劲。
8楼9楼图,根本不必贴出来,只要说 LM339,大家都知道。关键是除 ...

再有就是,lm339比较器输出端没接上拉电阻,通过串一个1k电阻接到单片机上,对吗?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师父,比如lm339,12v供电,12v能接到反向端在和同向端比较吗?

不能。
LM339输入端至少要比电源正端低1.5V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再有就是,lm339比较器输出端没接上拉电阻,通过串一个1k电阻接到单片机上,对吗?会有什么后果 ...

这要看单片机输入端是什么类型。
如果是内部弱上拉输入,例如多数51系列单片机,这样接可以工作,但输出上升沿响应稍慢。
如果是高阻输入,这样接不能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能。
LM339输入端至少要比电源正端低1.5V才可以正常工作。

师父,再有就是,lm339比较器输出端没接上拉电阻,通过串一个1k电阻接到单片机上,对吗?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师父,再有就是,lm339比较器输出端没接上拉电阻,通过串一个1k电阻接到单片机上,对吗?会有什么后果 ...

前页已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单片机输入端是什么类型。
如果是内部弱上拉输入,例如多数51系列单片机,这样接可以工作,但输出 ...

师父,mega系列IO管脚可以设置为弱上拉输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