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为什么很多人的四轴的无线通信NRF24F01模块,而不用HC-05蓝牙模块

楼主(2015-04-03):
如题,NRF24F01还要一个接受的模块吧

网友A:
资料多,便宜,好吃

网友B:
他是双向的,要一对!

网友C:
你看的很多是开发套件,玩玩的,还有底价卖卖的那种,当然是这种模块了;
人家只考虑便宜;

你买个大疆的拆下就不一定了

网友D:
我帮不了你了。呵呵..

网友E:
是NRF24L01模块吧,选用这个模块首先是便宜,另外也考虑通信距离和功耗的

网友F:
用过 HC-06。

手机控制一个机动设备, 偶尔不响应或反应慢。

不能让用户专门去买一个性能好的手机,

放弃,改用NRF24L01。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G:
有群众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多,便宜,好吃

网友H:
存才便是理由!

网友I:
四轴原来我也用24L01,但是距离近,非可视时,杯具。现在改CC1101或SI4432了,距离超远。

网友J:
蓝牙的距离能和2.4G相比

网友J:
我赞成CC1101 波长长 距离远

网友K:
通讯距离是关键,蓝牙最多才10来米,无线模块近则几十米,远则几千米

网友L:
我现在用的是hc12(si4463) 433m的,距离写的是1000米,主要缺点是半双工,速度慢且丢包不能重发。已经买了个1300米的nrf24l01,应该能实现丢包重发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他是双向的,要一对!

问下,双向是须要接 与收,两个设备?单向与双向有啥差别,不太了解这个

网友N(2018-04-1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