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有没有用过ICL7660的,来帮我看看,真的很头疼!

楼主(2015-04-04):
我用5V供电,1,6,7接悬空,2,4脚之间接的16V 10UF钽电容,输出也一样(完全按照芯片手册来的),输出(5脚和电容之间)还加了一个保护二极管1N4007,开始接上正常,但是时间一长老是出问题,就是输出会变成0.5V,并且好像都是上电或掉电的时候坏的,我使用它来给LM2902运放供电的,输出电流还不到5个毫安,我在想跟电容的选择有没有关系呢,有用过的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现在真的很头疼又或者有没有其他的片子可以代替,

楼主:
希望有人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供电不好?有过冲?

网友B:
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C:
以前用过这个,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是带载能力很差。我也是拿来给运放提供负电源的。

网友D:
1 用陶瓷电容
2 二极管不要

网友E:
产生-5V的,那就换用SGM3204吧,200mA带载能力:

网友F:
没图。我一直用钽电容的。没有问题。

网友G(2016-06-14):
把第一脚和6脚接地带载能力就会好很多,第6脚接地频率高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