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DC输入 宽范围调节的buck电路求教

楼主(2015-04-04):
24V DC输入,输出2到20V连续可调的buck变换器。目前在用UC3842来做,闭环控制输出电压负反馈到2脚,调3脚调电压,但电压到9V就上不去了。求解决方案,换个方案也可以。第一次做开关电源求指教!

网友A:
就用3842吧,不用换方案了,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驱动方式?是浮驱MOS?还是浮地输出?电压不正常,可能是你原理性的错误,也可能是元件参数不合适,你最好先发个图上来,这样才知道你的电路逻辑关系有没有错误。

楼主:
仿真电路图如下  希望有时间的朋友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3842吧,不用换方案了,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驱动方式?是浮驱MOS?还是浮地输出?电压不正常,可能是你 ...

传了电路图上来,有时间希望你可以看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了电路图上来,有时间希望你可以看一下,谢谢

MOS的驱动是源极跟随器,电压上得去你就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的驱动是源极跟随器,电压上得去你就见鬼了。

是要在mos管前面加驱动么,小白不懂

网友B:
不懂就自己搜索下MOS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自己搜索下MOS驱动

好的  3Q

网友C:
用3104吧,直接搞定了

网友D:
大把的优秀控制器,为什么要吊死在384x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