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5 怎么设置工作区域框啊

楼主(2015-04-04):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D-S-R吗?没用过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D-S-R吗?没用过15

没有那一项了  擦 只能用AD14画完框在用AD15了

网友B:
都一样啊,在keepout层画板框就行了啊。

网友C:
直接keepout层画外框形状就好

网友D:
先画一个外框,D-S-D,就行了,和以前一样,用15.0.15的路过。

网友E(2016-05-17):
按下数字键1,就可以重新定义板子外形,定义好之后按数字键2,就可以返回2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