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电梯解决方案

楼主:
电梯解决方案包含了电梯系统应用、多媒体图像处理、触控按键共三项核心应用。其中,电梯系统应用之外呼板与马达控制采用新唐NUC131微控制芯片,多媒体广告显示屏之图像处理内核,则采用N329微处理芯片,楼层呼叫内呼板的触控模块,则是使用NT0880的8位芯片控制按键触控功能。
此次推出参考设计方案,为完整之电梯方案,包括外呼板、内呼板、广告显示屏,并使用新唐科技芯片作为系统应用内核,其中的外呼板与马达控制采用新唐NUC131微控制芯片,多媒体广告显示屏之图像处理内核则采用N329 微处理芯片,楼层呼叫内呼板的触控模块则是使用NT0880的8位芯片控制按键触控功能。外呼板与主控板连接成一组CAN总线,NUC131主控板则使用此组CAN 总线传送及接收外呼板楼层信息及电梯箱位置,再以GPIO控制马达移动电梯箱到达呼叫楼层。触控芯片NT0880为电容式触摸专用芯片,作为按键触控功能具有优异的抗噪干扰能力,并可选用GPIO或I2C传送电梯按键信息。
广告显示屏使用包含了ARM9核心之N329芯片,其主频指令周期快,可达300MHz,主要用于图像处理;并支持多重影像格式译码器,且内建OpenVG硬件加速器,就算播放分辨率800 x 600 dpi的影像,其Frame Rate仍可高达每秒20张。
系统示意图如下:
方案特点
  • NUC131外呼板与马达控制
    • 以新唐NUC131以CAN总线进行通讯取代传统的RS-485总线,具有高可靠性及高传输速率及强抗噪声干扰能力
    • NUC131支持高达24路PWM及6组的UART,可易于扩充电梯周边功能
  • N329广告显示屏
    • 主频高达 300MHz,指令周期快
    • 支持多重影像格式译码器,包括flash, MPEF4, H.264, H.263格式
    • 内建DDR Memory,可达64MB
    • 內建 OpenVG硬件加速器
  • NT0880 触控模块
    • 电容式触摸专用芯片
    • 优异的抗噪干扰能力
    • 简易PCB 电路布板

网友A(2015-04-04):
以什么方式检测楼层到了没

网友A:
还有控制电梯停靠的位置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控制电梯停靠的位置怎么计算的

一般是编码器吧。绝对编码器和相对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编码器吧。绝对编码器和相对编码器

这个不知道是用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我觉得非接触可以用激光,红外等

网友:
开眼了,以前真不知道这个电梯原理是什么

网友C:
那么可靠性怎么来保证呢
一般的小区都有两部电梯,是怎么设置让一部停在底下,而另一部停在中间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