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单片机的IO接口板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5-04-04):
1.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IO接口板。系统图如下:

2.要求
(1)RS232C串行接口:9600bit/s,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2)输入端口数8个。
(3)输出端口数8个。
(4)输入端口的开关信号可以通过串口输出。
(5)输出端口的状态可以通过串口控制。

楼主:
求各大神人指教  用51单片机开发板 如何实现

网友A:
网上有基于51单片机的工控板,你可以参考

网友B:
加个MCU做下转换;

网友C:
用一片管脚少的单片机,用modbus协议,简单又可靠,兼容性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片管脚少的单片机,用modbus协议,简单又可靠,兼容性又好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基于51单片机的工控板,你可以参考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MCU做下转换;

多谢

网友D:
用51就可以了,看看IO的电平和驱动能力的需求,那部分可能搭个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