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使此电路输出大于300V的电压

楼主(2015-04-04):
此电路为8脚的电路控制2个开关管的导通与否,请问如何输出一个控制脉冲就可使电路输出大于300V的高压?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Q1的基极输一个脉冲VOUT就是380V,左上角的MOS你看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Q1的基极输一个脉冲VOUT就是380V,左上角的MOS你看怎么接.

左上角的MOS管起开关作用,只是给升压变压器的初级供电而已,变压器次级输出380V的高压,就是说Q1如何工作,输出(OUT)才能输出高压?

网友A:
是的,变压器次级有380V,在Q1上加一个高电平Q3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