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路过,给个理想运放的“终极”形式

楼主(2015-04-04):
先前,曾给了个理想运放的说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906954-1-1.html

现在,该给个“终极”形式了....

楼主:
当然,如果直接给个图:

估计肯定会晕倒一片。所以,还得逐步引进....

楼主:
一)五端器件:

这是个由两个电源支持起来的五端器件,其中有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显然,这里没有引入“地”。

楼主:
给张图说明一下输入输出的关系:

这图已经假设Vo与Vc无关,否则将是一系列的线族。此外,“失调”为零,否则图将会偏移。注意,这里已经引入了正负电源电压的中点作为假设“地”。

楼主:
二)折线线性化模型

注意这里的假设“地”。

楼主:
三)简化图:

这三幅简化图中特意加了相应失调情况下的线条(灰色线),注意第一幅图中“失调”与“地”的关系。

第三幅图是将第二幅(增益无穷大)的正负电源推至正负无穷大,显然从图中可见此时“地”电位可任定。

楼主:
现在,可以引入两个奇异二端元件了:

1)零器(Nullator)

零器符号就是在“0”两端引出两根线,表示其上面的电压和电流都必须为零。在V-I坐标上就是原点

2)泛器(Norator)

泛器符号就是在“”两端引出两根线,表示其上面的电压和电流可以任意取值。在V-I坐标上就是整个平面

由于泛器上的电压可以任定,所以可以将其某一端定在任意给定的“系统地”上。

楼主:
显然,零器和泛器并不能单独工作,通常可以将它们组成一对构成所谓的“零泛器”,即前面那幅图:

楼主:
四)应用实例:

楼主:
最后,说明几句:

1)零器其实就是常说的“虚短虚断

2)泛器其实就是 0 ∞ = 不定(或任意定),在加上“电压源”的电流任意,则就成了电压电流可任定

3)注意,这里的零器并没具体确定正负端

关于第3点,给个式子启发一下:

楼主:
“理想运放”是我们所期待的运放的极限。而“理想运放”的终极形式——“零泛器”。是其极限值。虽然“零泛器”失去了极限过程中的某些信息,但作为一个形式化的表述和求解方式还是有其一定的价值。此外,“零泛器”除了作为理想运放的终极形式。其它方面还有一些应用,这里就不具体说明了。

网友A:
零器和泛器。

谢谢大家!

其实根本就没有用。

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A:
Lz根本就不懂。

谢谢大家!

还以为是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这就足以证明lz的掐脖。

还妄图晕倒一大片。

恐怕你也就是把may和大姨妈给晕倒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如果Lz真觉得它自己明白什么是零泛器。

谢谢大家!

那么请你设计一个电流传送器。

如何啊?

再次感谢大家!

你要是真会设计。

那么你就会知道。

零泛器根本没有用。

电流传送器都没有反馈。

精度限制。

保证了所谓的零泛器是不可能真实实现的。

对于3端器件来说。

这些功能本来就是可以很自然地实现的。

压根不是天方夜谭。

谢谢大家!

我真想把你一脚踹出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坛众所周知的四大教授,打了几年战争还沒结束,一个己经阵亡,一个生病,一个在写启示,一个是老情人(俺 ...

有新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坛众所周知的四大教授,打了几年战争还沒结束,一个己经阵亡,一个生病,一个在写启示,一个是老情人(俺 ...

这叫生活,油盐酱醋,酸甜苦辣都要有。

网友E:
四大教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本坛众所周知的四大教授,打了几年战争还沒结束,一个己经阵亡,一个生病,一个在写启示,一个是老情人(俺 ...

其实我一直以为这四大教授是21IC花钱请来吵架的呢,呵呵,把人气炒起来

网友G:
这不是理想运放,真正的理想运放是不需要电源的,因为不定器是个电压、电流任意的源。
不过老抽的这个帖子相当好。
增加了电源,实际上是对以全零器、不定器表述的运放加以限制。。

建议阅读:Nullor
http://en.wikipedia.org/wiki/Nullor

俺是很推荐用Nullor来等效画出运放电路进行分析的。这样更直观、简单。
老抽提到了“3)注意,这里的零器并没具体确定正负端。”,分析的时候要注意全零器的极性。。

网友H:
现在还没有开环放大倍数达到200db的运放。

谢谢大家!

160db就算有也极为罕见。

非常大和非常小并非意味着无穷大和无穷小。

更不会是0及其倒数。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H:
所谓的零器Nullor不应该存在。

谢谢大家!

这是一种近似计算。

因为开环放大倍数非常大。

所以就虚短和虚断了。

虚短和虚断不是真的为0和无限大。

只是作为近似计算而忽略了2个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

仅仅是因为近似计算的需要而看作0和无限大。

但不是真的0和无限大。

谢谢大家1

网友H:
即使近似计算可以按照虚短和虚断进行。

谢谢大家!

但所谓的泛器更多是因为电流元的存在而呈现一个特定电压。

但电流元也不是理想的是有内阻的。

其实零器和泛器的概念是多余的。

那4个受控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即使近似计算可以按照虚短和虚断进行。

谢谢大家!

是把实际问题理想化,用作研究,以指导IC设计。我们是用不上的。

楼主:
最后,说明一下本帖的主旨。其实很简单,给出了个极限的最后取值:

   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