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要求但喇叭震动要求强劲如何实现。

楼主(2015-04-04):
1、我是用TDA2030做波形放大输出的,单电源供电12V,方波输入100HZ,负载为4R喇叭,如何实现输出强度大(喇叭的震动大),声音小的效果?
2、曾经用示波器看过输出的方波实际上是有尖峰的,改变电路中哪个元件的参数可以把方波的尖峰拉长?

楼主:
我曾经用示波器检测发现尖峰部分的电压是用万用表检测不到的,但是会影响输出震动强度,我现在想把这个尖峰在拉的长一些,请问怎么能够实现?

网友A:
1、图挂了,看不见。
2、看不懂“如何实现输出强度大(喇叭的震动大),声音小的效果?”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扬声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高效率地把震动转换为声音,要想不出声音,得考虑甚低频,让扬声器“扇风”,别“出声”。不过楼主还不如接个风扇,保证动作大,声音小。

网友C:
如果是定点频率,可以考虑音箱的这个频率点上完全的声短路

网友D:
请楼主用科学的态度来做HIFI
所谓的输出强度大,声音小,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用现代物理学、声学的词汇来描述一下?
发烧界的一些词汇有些走入歧途了,烧得说胡话了。

网友D:
5楼说到的“扇风”,非常形象。
其实就是频率低于人耳能听到频率阈值,所以强度再大也听不到了。
发烧的人,才会要求音箱有风扇的功能

网友E:
标题也看不懂,这中国话说得真流利。

楼主:
1、首先感谢给位的点评,我的要求跟音响有些关系,同时用的也是TDA2030所以才把帖子发到这里来咨询,我的目的不是要没有声音,我的关键点是要喇叭的震动,一般输出电压越高喇叭的震动效果就强烈,但这个电压是用万用表测量的,我发现上图中的尖峰是不被万用表所检测到的,所以我猜想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尖峰在拉长一些?
2、有没有什么仪器能检测喇叭的输出强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扬声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高效率地把震动转换为声音,要想不出声音,得考虑甚低频,让扬声器“扇风”,别“出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喇叭纸盆挖空剩下几条细支架,细支架选用强固一点的免得震断。不然呼叫本坛生产电动*具的坛友给你震动马达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用科学的态度来做HIFI
所谓的输出强度大,声音小,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用现代物理学、声学的词汇来 ...

我不是来做HIFI的,只是借用了这个原理而已。非常抱歉的是我确实不是发烧友,所以表达的未能清晰非常抱歉。

网友B:
首先你的图还没有修正,大家看不到,其次,你让一个以发声为目的设计出来的扬声器尽量不发声,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钻牛角尖了,所以还是请楼主先把图补上,把问题描述清楚了,才有解。

楼主:
附件内就是我上面未显示的两个图片

楼主:
如果我的表达有问题那么我就问最后一句,我的目的就是想把那个尖峰拉长如何实现?

网友G:
把那个尖峰拉长并不能使喇叭的振幅加大,因为那个是自感电动势叠加的效果

楼主:
难道让喇叭震动幅度加大只有跟输出电压这一个解决办法吗?我现在是在保持我电压输出的前提下增加震动幅度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你看到的是一个过冲或者振铃的过程,这个过程源于驱动了扬声器这个感性负载,这个尖峰是一个寄生过程,而不是你信号的本身,因为频率很高,所以扬声器来不及动作出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要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首先感谢给位的点评,我的要求跟音响有些关系,同时用的也是TDA2030所以才把帖子发到这里来咨询,我的目 ...

你的表述确实有问题。

“我的关键点是要喇叭的震动”
那就要先把“喇叭的震动”定义好。
“喇叭的震动”是指音圈的振幅(我这里说的振幅,是指振动的幅度)?还是纸盆的振幅?如果不考虑声音大小,只考虑音圈振动幅度,那么如king5555所说,把纸盆割掉,振幅必定变大。
如果不想把纸盆割掉,又要在同样的放大器输出电压下增加喇叭振动幅度,简单的方法是让喇叭工作于谐振状态。这就要问你:是否信号频率固定为100Hz?信号频率不固定的话,不能用此办法。

“有没有什么仪器能检测喇叭的输出强度呢”
同样,先要把“喇叭的输出强度”定义好。不知道你指的是声强,还是喇叭音圈的振动幅度。

网友D:
看了上面这么多讨论,我觉得楼主你并没有能力把具体的问题抽象化,导致表达不清,别人搞不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不是出于保密原因的话,楼主你还是把你真正的应用场合具体说一下吧。
否则,强度大还是振动大,这个命题就要讨论半天,何必绕这个弯呢

网友H:
尝试加大负载的感性。感性越大感应后叠加幅度也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