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osmic 变量如何才能启动代码中不初始化成0?

楼主(2015-04-04):
如题目,cosmic 变量如何才能启动代码中不初始化成0?

网友A:
选None,去掉编译器自带的启动文件

网友B:
这样会
出现编译错误:symbol __stext not defined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
为什么?

楼主:
启动代码还是需要的,自己写有点麻烦。不初始化的目的是想判断是不是掉电复位。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启动代码还是需要的,自己写有点麻烦。不初始化的目的是想判断是不是掉电复位。现在已经解决了。 ...

厉害!!!

网友D:
楼主是怎么修改?是修改了启动代码吗?我也想修改我的全局变量启动中不进行初始化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