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模块天线上串2个电容的作用是?

楼主(2015-04-04):
今天拆一个继电器控制模块玩,就是PT2262解码芯片+315 ASK模块,控制一个继电器的开和关。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电路上,在螺旋天线和模块之间,串入了2个0805的电容。想请教下各位高手们,这个作用是啥啊,天线匹配吗,我拆过十几种315控制的设备,一般都是直接焊接螺旋天线到模块上啊。

蓝色箭头所指的就是串入的两个电容。315模块先用细金属丝连接到底板上,底板上串联进2个电容,然后再焊接到螺旋天线。

另外一个角度。

网友A:
画一下这两个电容的电路图,可能是匹配,也可能当跳线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下这两个电容的电路图,可能是匹配,也可能当跳线在用。

这个是它的电路,2个电容是串联在天线前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它的电路,2个电容是串联在天线前面的。

滤波用的吧,调谐振用的,串联谐振。

网友A:
耦合的,可以降低手等周围物体对天线的电容性影响,我还用这个电容做过抗ESD

网友C:
信号耦合用的吧;

网友D:
仅信号耦合而已,与匹配无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 是 为了:防止 天线 碰触到 220V 高压电,

用 2个 电容 ===> 显然 更 保险 一些。。 ...

那不如在天线末端套个热缩管更简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设计者:是 考虑到 热缩管 和 天线的绝缘层
, 都被 磨损破裂、的情况下,又和 220V 电压碰到了。

;P有可能

网友H:
:lol楼上的都是人才啊

网友I:
也许一个是隔直电容,一个是匹配电感,保留调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