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零子,任子和放大器之间脉络关系

楼主(2015-04-04):
首先,说下历史根源

零子Nullator和任子norator的重要性!

最后顺势解释下我前天所说的4端运放模型

楼主:
第一步,必须弄清楚为什么需要零子和任子?
这又可以分为如下几步
◆1,需要证明任意线性非互网络可以用简单的无源+有源元件来表示?!
这个证明有点难度,略。

◆2,需要证明任意有源网络可以用可以用零子和任子来表示!!!?
(如何证明?)

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到零子和任子在线性电路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楼主:
第二步,"理想放大器"

根据以上理论,可以大胆推测:理想的有源模块中最简单的一种,就是零子和任子的组合--得到零任子nullor,零任子就是理想放大器的模型!输入端是零子,不获取能量,输出端是任子,可以输出任意能量,于是,电压增益无穷大。

●零任子模型的问题

根据上面定义,有1)输入/出阻抗没有定义;2).即便此种器件可以制造出来,没有使用反馈就不能用!

据此,可以推出4种组合是必然且自然的结果!

◆零任子的几种变化

如果对地短路零任子中的任子一端,立马可得常见的OA!
其他变化见我发的电流镜帖子,略!

楼主:
详细捋一遍这个东东,起码得个把小时,以后再说,睡觉先。

网友A:
看来中文译名还不一样呢。。我记得上学时在图书馆里看到的翻译是:全零器、无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