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值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5-04-04):
我做了一个16位AD测电压及电流,测得最大数为65535,如果AD采样数据为a=65530,我算电压的公式为a/65535*350,这个用C51语言怎么写?谢谢了

网友A:
定义一个float变量,按照公式计算就可。

楼主:
如果算出来是浮点数怎样转为LCD显示数据(不用查表)?

网友B:
找本单片机的实例的书看看吧;

网友C:
找本C语言的书看看吧

楼主:
比如256.622这个浮点数怎样转成LCD显示的BCD码

楼主:
要精确是小数后面3位数

网友D:
小数后面3位数

网友E:
用整数计算效率更高,精确到小数后三位的话扩大1000倍再计算

网友F:
先乘1000,在吧数据的每一位取出来再显示。

楼主:
但没办法找到小数的位置

楼主:
但没办法找到小数点的位置

网友G:
楼主多实践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极其简单:
a/65535*350   ----》  (a *350) / 65535   ---> (a*350) >> 16, 取32位乘法结果的高16位

根本不需要浮点运算

楼主:
按照cuya兄弟的方法试试看

楼主:
其实我是按此方法算的,但算出来不知道怎样送显示,还有算出的数也不知在内存里面是怎样存储的。

网友I:
((unsigned long)a*350)>>16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了一个土方法,就是先算出系数,再和电压/电流相乘(比如电压:voltage=dat1*0.006103516; ),用取余和取模等方法得到每一位数据。但还是不会用浮点算法。

楼主:
图片为一个风扇的电流功率及显示电网电压,用AD7705做的。

网友J:
还是蛮细腻的界面哈

楼主:
简单界面,只是想显示这些数据。

楼主:
电压范围0-400VAC,电流最大0-100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