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半桥驱动芯片的供电需求如何确定(多大持续电流,多大峰值)

楼主(2015-04-04):
最近看一个半桥驱动芯片IR2184S,有几个参数没有看懂特来请教,
1、技术手册中Features描述其中一项Output source/sink current capability 1.4A/1.8A对应的图是
找了一个其他型号的中文技术手册对比,是这样描述的

对比之后我的理解是,IO+为上桥导通的时候能输出瞬间(10us)的电流1.4A,IO-为下桥导通的时候能输出的瞬间(10us)电流为1.8A,是这样吗?
2、那么芯片工作起来的时候 总体电流消耗是怎么估计的呢?应该选择平均电流和峰值能力为多少的设计呢?谢谢

楼主:
没人回,顶起来啊

楼主:
太简单 都不屑?

网友A(2017-01-03):
已经解决了吗?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B:
你的理解稍有偏差,那两个参数是在导通或关断的瞬间芯片能提供的电流,这个时间很多,基本上是管子上跳沿或下跳沿的时间,一般在1us以内。
平均功耗和开关频率以及IGBT的Qg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稍有偏差,那两个参数是在导通或关断的瞬间芯片能提供的电流,这个时间很多,基本上是管子上跳沿或 ...

感觉这个参数的意思的,这个驱动IC在高电平输出时,最大可以在输出Io+的电流下持续10us以内;在低电平输出时,最大可以在灌进Io-的电流下持续10us以内。超过这个两个值器件就会损坏。用这个值可以用来确定该IC是否能够满足你的开关管的驱动电流要求。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