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mcu做锂电池恒流恒压充电器的

楼主(2015-04-04):
不考虑成本的。自己做的玩的。自己做,做成功的有没有。PID算法那种

网友A:
据我观察,这种充电器,很多都是用LM358做恒流限压控制充电的

网友B:
某宝有卖那种自动适应不同电池的或带电量计数的,应该都有MCU,你可以买几个拆拆看,反正你不考虑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观察,这种充电器,很多都是用LM358做恒流限压控制充电的

我主要是想做充电的算法。硬件电路直接完成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C:
很多专业做充电宝的公司,就是自己用MCU裸芯,加上其他模块重新封装成自家的IC,以此降低成本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