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4不能直接打开文件

楼主(2015-04-04):
我新装的AD14.1.5,**成功之后发现不能直接打开PCB文件,只能打开AD软件之后再OPEN文件打开。有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到底怎么回事。感觉好麻烦。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这个问题吗?无人问津啊

网友A:
你的这个软件好矫情啊,我ad15都没有说是你那样的操作,实在不行就换软件。

网友B:
默认打开方式的问题吗?你可以在直接打开的时候选择下默认打开方式为AD,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2015-06-28):
打开软件,选择“DXP--Preference--systeam--file types--All on”

网友D(2016-11-30):
引用 网友C:
打开软件,选择“DXP--Preference--systeam--file types--All on”

正解,也解决了我遇到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