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元件选型?哪位前辈指导一下。

楼主(2015-04-05):
半导体厂商非常多,同一功能的器件也有不同的厂商在生产,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电路的元件?满足功能又性价比高。

网友A:
〓◆ 常用器件选型表 44页 0.8M 超清书签版 ◆〓

先查资料,把型号找对,然后再找供应商去侃价.能不用品牌的就不用,那品牌会咬泥银子,哈哈,象美信之类的贼贵,尽量用普通大路货,不用偏冷货.这样才能提升性价比.
常用器件集中找1~2个货源齐全的供应商,即使没有的也让他去帮你到市场去拿,因为他们拿到的是内部价,比你去拿要便宜多.有些专用芯片找1级供应商,一般可申请3~5个样品.要善于掼浪头,电话咨询可问些1k的开票价,出货周期什么的,有利于钓取样品,86年俺钓到一个湿敏传感器,当时卖价100元,哈哈.不过现在的店老板也学精瓜了,轻易不上钓.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常用器件选型表 44页 0.8M 超清书签版 ◆〓

先查资料,把型号找对,然后再找供应商去侃价.能不用品牌的 ...

谢谢tyw老师!

网友B:
你先考虑性能满足的,让采购去找,商务都是采购谈,每个公司的付款合作的代理商不一样,找几家供应商来谈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常用器件选型表 44页 0.8M 超清书签版 ◆〓

先查资料,把型号找对,然后再找供应商去侃价.能不用品牌的 ...

这么说T叔大约五十岁了,果然是前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T叔大约五十岁了,果然是前辈!

死马眼神,86年俺就能骗样品,至少得20岁吧,加上闻革下乡修地球耗去9年,77年高考中榜上了4年大学,已经有33了吧,其实86年俺已工作了4年,混到所长级了,哈哈,再算算看俺几岁了.勿要告诉俺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T叔大约五十岁了,果然是前辈!

勿要告诉俺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T叔大约五十岁了,果然是前辈!

我告诉你一句吧:老tyw兄是民三七生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一句吧:老tyw兄是民三七生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死马眼神,86年俺就能骗样品,至少得20岁吧,加上闻革下乡修地球耗去9年,77年高考中榜上了4年大学,已经有33 ...

67岁

网友A:
答对了,奖小红花一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