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IMX6Q如何与FPGA交互数据

楼主(2015-04-05):
导师新项目,需要使用ARM+FPGA构架,ARM芯片选型为IMX6Q,因为FPGA和ARM要进行大量数据交互,主要是视屏图像文件,所以,想用速度快点的交互方案,不知道使用IMX6Q的什么管脚比较好,数据方向为FPGA到ARM,考虑到后期还要写Linux驱动,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好用的方案。第一次使用IMX6Q芯片手册什么的都不是很熟悉。求指导!

网友A:
应该可以用pcie信号!这个速度最快!现在总线方案不太好,需要的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