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阻抗匹配

楼主(2015-04-05):
差分线走线,有一小段不按线宽线距走线可以吗?

网友A:
一般问题都不大的

网友A:
类似USB2.0这种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B:
一点问题都无

网友C:
不是高速的基本问题不大,等长基本可以解决。画板一直没计算过,直接丢给工厂,很多单位直接自行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速的基本问题不大,等长基本可以解决。画板一直没计算过,直接丢给工厂,很多单位直接自行计算的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