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6.9原理图转成ORCAD 16.3问题

楼主(2015-04-05):
各位大侠,我想把AD6.9上的原理图转成cadence 16.3可以打开的原理图,用下面的方法试
1、用AD打开project文件,如果是只有sch文件的建立project文件
2、在project上选择另存为orcad的DSN格式,保存。
用OrCAD软件打不开,orcad 一直未响应。
请问是哪里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转换成功过。

网友A:
你可以实现cadence 画原理图,ad画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实现cadence 画原理图,ad画pcb图

我是想把AD上的原理图转到CADENCE上画PCB,ad用着不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AD上的原理图转到CADENCE上画PCB,ad用着不爽。

这个交互没有用过,以前没有转换成功

网友B(2015-08-19):
电脑必须同时安装有ALTIUM和cadence才可以  似乎跟环境变量有关   我不太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