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竟然找不到M453VG6AE的PF7引脚在哪!!

楼主(2015-04-05):
#define PF7             GPIO_PIN_DATA(5, 7 ) /*!< Specify PF.7 Pin Data Input/Output */

在TRM的page311上说到PF has 8 pins on port.
但在page39的引脚图中确实找不到........

网友A:
有可能是73 74 75 76中的一个。。。。。。。
可能他们还没有弄好。。。。

网友B:
你选择的封装可能不对,并不是所有的封装管脚一样多,不一样多,主要区别就是IO引脚数量不同。

网友: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选择芯片的管脚数量看看,够不够容纳到FP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择的封装可能不对,并不是所有的封装管脚一样多,不一样多,主要区别就是IO引脚数量不同。 ...

确定是LQFP-100的M453VG6AE~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LQFP-100的M453VG6AE~

你的意思是这个芯片上,应该有那个管脚的,对吧?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参加活动送的那个板子吗?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和DS_451_Series_EN_Rev1.00.pdf都没有那个管脚,根据给的那个芯片的图纸根本没有那个管脚的.

网友B:
PF端口管脚一共有无个,PF.0到PF.4,又除了PF.2外分别是具备晶振接口的功能。所以没有PF7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端口管脚一共有无个,PF.0到PF.4,又除了PF.2外分别是具备晶振接口的功能。所以没有PF7 ...

但是手册的GPIO部分说了PF有8个pin啊,而且在库里也有相关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手册的GPIO部分说了PF有8个pin啊,而且在库里也有相关定义

嗯,手册说的没错,每个端口分别有8个pin,但是根据具体情况,也就是封装数量,部分没有引出。

网友:
系统设计的时候是设计了8个PIN属于PF端口,但是封装的时候没有引出管脚。

网友C:
嘿嘿,看了半天原来你们俩在争论那个管脚问题,我不得不说那几条腿真的没有用PIN引出来,但是头文件又可以使用,呵呵。

网友D:
它是兼容一系列的芯片。

网友C:
头文件是兼容全系列单片机的,不能拿一个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