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MCGS触屏模拟运行和连机运行显示不一样

楼主(2015-04-05):
不知道各位遇到过吗:
设定2个按钮,一个按下将某变量置1,另一个按下将同一变量清0。再组态一个灯显示该变量的状态,变量是1时显示白色,是0时显示灰色。
我觉得这样设置完全可以模拟显示灯开关的状态。
在模拟运行时,确实效果和我想的一样;
可连机运行下载后,发现可以控制实际的灯亮灭,但触屏组态的灯只是在置1时变白一下,然后又变回灰色了,就是无法一直在变量置1时保持住白色。
请问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模拟既然可以,为什么连机会不行呢?

网友A:
还要看你的下位机 里面的变量被修改了没有。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你屏的变量跟你下位机的变量链接了没?MCGS是可以不链接的。

楼主:
是变量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