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中AD采样的值,如何输入到滤波器中进行滤波?

楼主(2015-04-05):
大家好,本人学生,快毕业了,毕业设计题目做的是《基于DSP28335的数字滤波器的仿真和实现》,在网上买了个开发板,开发板里有两个例程:AD采集和FIR,开发板的AD采集时通过旋转开发板的电位器来改变输入的模拟电压值,然后通过采集可以通过CCS看出来采样得到的160个值,见图:

例子中的FIR,我已经根据操作步骤调试出来,我的毕业设计先要经过AD采集,然后滤波器滤波最后再用一个DA模块转换,我不知道怎样把AD采集的值,输入到滤波器中进行滤波?,还想问一下,我这个滤波器进行我这个AD采集值得滤波?
以及
#define SIGNAL1F 1000
#define SIGNAL2F 4500

这两个语句的意思?
求大神,大哥们帮帮我!!!
FIR程序见下:
//###########################################################################
//
// FILE:    Example_2833x_FFT.c
//
// TITLE:   FFT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33x header files.
//
//    Two different examples are included. Select the example
//    to execute before compiling using the #define statements
//    found at the top of the code.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33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For information on configuring the boot mode of an eZdsp,
//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e eZdsp,
//
//       $Boot_Table:
//
//         GPIO87   GPIO86     GPIO85   GPIO84
//          XA15     XA14       XA13     XA12
//           PU       PU         PU       PU
//        ==========================================
//            1        1          1        1    Jump to Flash
//            1        1          1        0    SCI-A boot
//            1        1          0        1    SPI-A boot
//            1        1          0        0    I2C-A boot
//            1        0          1        1    eCAN-A boot
//            1        0          1        0    McBSP-A boot
//            1        0          0        1    Jump to XINTF x16
//            1        0          0        0    Jump to XINTF x32
//            0        1          1        1    Jump to OTP
//            0        1          1        0    Parallel GPIO I/O boot
//            0        1          0        1    Parallel XINTF boot
//            0        1          0        0    Jump to SARAM            <- "boot to SARAM"
//            0        0          1        1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
//            0        0          1        0    Boot to flash, bypass ADC cal
//            0        0          0        1    Boot to SARAM, bypass ADC cal
//            0        0          0        0    Boot to SCI-A, bypass ADC cal
//                                              Boot_Table_End$
//
// DESCRIPTION:
//   FFT变换  数字信号处理
//
//
//
//###########################################################################
// $TI Release: DSP2833x/DSP2823x Header Files V1.20 $
// $Release Date: August 1, 2008 $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math.h"

#define FIRNUMBER 25
#define SIGNAL1F 1000
#define SIGNAL2F 4500
#define SAMPLEF  10000
#define PI 3.1415926

float InputWave();
float FIR();

float fHn[FIRNUMBER]={ 0.0,0.0,0.001,-0.002,-0.002,0.01,-0.009,
                       -0.018,0.049,-0.02,0.11,0.28,0.64,0.28,
                       -0.11,-0.02,0.049,-0.018,-0.009,0.01,
                       -0.002,-0.002,0.001,0.0,0.0
                     };
float fXn[FIRNUMBER]={ 0.0 };
float fInput,fOutput;
float fSignal1,fSignal2;
float fStepSignal1,fStepSignal2;
float f2PI;
int i;
float fIn[256],fOut[256];
int nIn,nOut;

void main(void)
{
   nIn=0; nOut=0;
   f2PI=2*PI;
   fSignal1=0.0;
   fSignal2=PI*0.1;
   fStepSignal1=2*PI/30;
   fStepSignal2=2*PI*1.4;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Step 4.
   while(1)
        {
                fInput=InputWave();
                fIn[nIn]=fInput;
                nIn++; nIn%=256;
                fOutput=FIR();
                fOut[nOut]=fOutput;
                nOut++;
                if ( nOut>=256 )
                {
                        nOut=0;                /* 请在此句上设置软件断点 */
                }
        }

}

float InputWave()
{
        for ( i=FIRNUMBER-1;i>0;i-- )
                fXn=fXn[i-1];
        fXn[0]=sin(fSignal1)+cos(fSignal2)/6.0;
        fSignal1+=fStepSignal1;
        if ( fSignal1>=f2PI )        fSignal1-=f2PI;
        fSignal2+=fStepSignal2;
        if ( fSignal2>=f2PI )        fSignal2-=f2PI;
        return(fXn[0]);
}

float FIR()
{
        float fSum;
        fSum=0;
        for ( i=0;i<FIRNUMBER;i++ )
        {
                fSum+=(fXn*fHn);
        }
        return(fSum);
}

//===========================================================================
// No more.
//===========================================================================

AD程序:
//###########################################################################
//
// FILE:   Example_2833xAdcToDMA.c
//
// TITLE:  DSP2833x ADC To DMA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33x header files.
//
//    Make sure the CPU clock speed is properly defined in
//    DSP2833x_Examples.h before compiling this example.
//
//    Connect the signals to be converted to channel A0, A1, A2, and A3.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33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For information on configuring the boot mode of an eZdsp,
//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e eZdsp,
//
//       $Boot_Table:
//
//         GPIO87   GPIO86     GPIO85   GPIO84
//          XA15     XA14       XA13     XA12
//           PU       PU         PU       PU
//        ==========================================
//            1        1          1        1    Jump to Flash
//            1        1          1        0    SCI-A boot
//            1        1          0        1    SPI-A boot
//            1        1          0        0    I2C-A boot
//            1        0          1        1    eCAN-A boot
//            1        0          1        0    McBSP-A boot
//            1        0          0        1    Jump to XINTF x16
//            1        0          0        0    Jump to XINTF x32
//            0        1          1        1    Jump to OTP
//            0        1          1        0    Parallel GPIO I/O boot
//            0        1          0        1    Parallel XINTF boot
//            0        1          0        0    Jump to SARAM            <- "boot to SARAM"
//            0        0          1        1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
//            0        0          1        0    Boot to flash, bypass ADC cal
//            0        0          0        1    Boot to SARAM, bypass ADC cal
//            0        0          0        0    Boot to SCI-A, bypass ADC cal
//                                              Boot_Table_End$
//
//
// DESCRIPTION:
//
// ADC is setup to convert 4 channels for each SOC received, with  total of 10 SOCs.
// Each SOC initiates 4 conversions.
// DMA is set up to capture the data on each SEQ1_INT.  DMA will re-sort
// the data by channel sequentially, i.e. all channel0 data will be together
// all channel1 data will be together.
//
// Code should stop in local_DINTCH1_ISR when complete
//
// Watch Variables:
//      DMABuf1
//
//###########################################################################
//
// Original source by: M.P.
//
// $TI Release: DSP2833x Header Files V1.01 $
// $Release Date: September 26, 2007 $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ADC start parameters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150 MHz SYSCLKOUT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2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00/(2*2)   = 25.0 MHz
#endif
#define ADC_CKPS   0x1   // ADC module clock = HSPCLK/2*ADC_CKPS   = 25.0MHz/(1*2) = 12.5MHz
#define ADC_SHCLK  0xf   // S/H width in ADC module periods                        = 16 ADC clocks
#define AVG        1000  // Average sample limit
#define ZOFFSET    0x00  // Average Zero offset
#define BUF_SIZE   160    // Sample buffer size

// Global variable for this example
Uint16 j = 0,ADC_END = 0; // ADC finish flag

#pragma DATA_SECTION(ADC_Result,"DMARAML4");
volatile float ADC_Result[160];

#pragma DATA_SECTION(DMABuf1,"DMARAML4");
volatile Uint16 DMABuf1[160];

volatile Uint16 *DMADest;
volatile Uint16 *DMASource;
interrupt void local_DINTCH1_ISR(void);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pecific clock setting for this example: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ADC_MODCLK
   EDIS;

// Step 2. Initi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Allow access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DINTCH1= &local_DINTCH1_ISR;
   EDIS;   // Disable access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ER = M_INT7 ;                                     //Enable INT7 (7.1 DMA Ch1)
   EnableInterrupt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 Specific ADC setup for this example: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0 Non-Cascaded Mode; 1 Cascaded Mode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0x1;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0x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0x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 = 0x2;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3 = 0x3;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4 = 0x4;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5 = 0x5;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6 = 0x6;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7 = 0x7;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08 = 0x8;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09 = 0x9;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10 = 0xA;
   AdcRegs.ADCCHSELSEQ3.bit.CONV11 = 0xB;
   AdcRegs.ADCCHSELSEQ4.bit.CONV12 = 0xC;
   AdcRegs.ADCCHSELSEQ4.bit.CONV13 = 0xD;
   AdcRegs.ADCCHSELSEQ4.bit.CONV14 = 0xE;
   AdcRegs.ADCCHSELSEQ4.bit.CONV15 = 0xF;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15;   // Set up ADC to perform 4 conversions for every SOC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Initialize DMA
        DMAInitialize();

        // Clear Table
   for (i=0; i<BUF_SIZE; i++)
   {
     DMABuf1 = 0xffff;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MADest   = &DMABuf1[0];              //Point DMA destinatio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array
        DMASource = &AdcMirror.ADCRESULT0;    //Point DMA source to ADC result register base
        DMACH1AddrConfig(DMADest,DMASource);
        DMACH1BurstConfig(15,1,10);
        DMACH1TransferConfig(9,-15,(-150 + 1));
        DMACH1WrapConfig(100,100,100,100);          //Don't use wrap function
        DMACH1ModeConfig(DMA_SEQ1INT,PERINT_ENABLE,ONESHOT_DISABLE,CONT_DISABLE,SYNC_DISABLE,SYNC_SRC,
                         OVRFLOW_DISABLE,SIXTEEN_BIT,CHINT_END,CHINT_ENABLE);

        StartDMACH1();

   //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0x1;
   for(i=0;i<10;i++){
            for(j=0;j<1000;j++){}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1;    //Normally ADC will be tied to ePWM, or timed routine
   }                                             //For this example will re-start manually

  // Waiting ADC finish
   while(!ADC_END);
        // Translate DMABuf to ADC_Result
   for (i=0; i<BUF_SIZE; i++)
   {
     ADC_Result = (float)DMABuf1 * 3.0 / 4096.0;
   }

   asm ("      ESTOP0");
   for(;;);
}

// INT7.1
interrupt void local_DINTCH1_ISR(void)     // DMA Channel 1
{

  //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7;
   ADC_END = 1;
}

楼主:
:'(:'(:'(希望大家看看,帖子不要沉了!

网友A:
你好   你的代码是算法验证用的    也就是要处理的波形是自己软件生成的
所以你将ADC采集到的值送入代码中产生WAVE的地方    就可以了吧
你给ADC送入的采集波是混叠波吗    不然看不出效果的

楼主:
gui哥,您好,您说的是ADC采集出来的那些值是算法验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代码是算法验证用的    也就是要处理的波形是自己软件生成的
所以你将ADC采集到的值送入代码 ...

处理的波形是软件自己生成的,在我的理解中,滤波器就好比一个方程函数,我要有输入才能有输出呀,我还想知道ADC采集的值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送到代码中产生WAVE的地方?您能说的具体点儿吗?我给ADC采集的是我的28335的开发板的电压,我可以通过旋转开发板上的电位器,来改变输入电压,然后通过CCS得到ADC Result,就是帖子的一张图片,麻烦您详细点儿告诉我,谢谢您了!

网友B:
你好,程序处理需要数据,处理器需要知道数据存放的地址。ad后得到数据可以存放在某个地址,滤波子程序从存放数据的地址取数据即可。这和C语言中处理数组的方法一模一样。建议你好好学习一下,滤波程序本身不复杂,自己尝试写一个。一味求助别人怕你答辩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