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问ORCAD中不同页的连接只能用off-page 连接器吗?

楼主(2015-04-05):
用net alias行不行?

网友A:
off-page 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还能显示页码
干嘛非得用net alias 同页中用着还行
至少我没这么做过
楼主你验证下
记得上来说结果

网友B:
用net alias,DRC会报警!off-page很难用吗?如果你后期不仿真倒是可以用POWER试试连接页与页的网络,保证没问题!;P

楼主(2015-05-06):
引用 网友B:
用net alias,DRC会报警!off-page很难用吗?如果你后期不仿真倒是可以用POWER试试连接页与页的网络,保证 ...

后期是要仿真的,我现在是用PORT端口连接不同页,没有用off-page符号,请问这样会影响后期仿真吗?

网友C:
用port貌似也可以,你可以试下,但是用 net alias 是肯定不行的,完全不能连接起来。在不同的page之间用net alias,会导致另外的page上的网络标号自动加上后缀,使得不为同一网络。(目前没有找到方法可以实现,知道的可以分享下

网友D:
学习了 一直用offpage

网友E:
net alias确定是不行的,这个的作用范围是当前页面的;

网友F(2016-02-17):
至少使用一个off-page ,别的页和位置好像都可以用同名的net alias来完成电气连接。。。不信你试试。:lol

网友G(2019-07-22):
一直用页连接符号  有的会用端口号

网友H(2019-09-06):
你可以用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