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 Boost开关电源斜率补偿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5):
最近做了个Boost开关电源,输入AC18V,输出DC36V 2A,带负载没有问题,效率80%左右,

主要是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很差劲还有就是驱动波形出现了所谓的次谐波振荡,驱动脉宽

(占空比)不断的变化 ,于是我也照着UC3842 Datasheet上面最后一页提到的笼统方法做了

斜率补偿,效果还是不好,不知道是那儿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的环路没有精确的计算,

只是大致凭感觉补偿,因为峰值电流模式Boost电路的传递函数模型我推导不出来,一些资料上

推导得也很麻烦,而且这个Boost还有右半平面零点,ESR零点应该比较大,主要是输出电容我

采取了多个并联,ESR小,所以ESR零点应该比较大,电路图如下:请大神诊断,谢谢!

图中R8是个10K的电位器

                         PS:本人系在校学生,刚刚接触开关电源不久,表述不对之处还望见谅!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开关管s8050换成高频管试试

网友B:
我做的boost是12-19V,输出1A,计算boost电感工作在DCM模式,3843也采用了斜率补偿,但负载电压调整率很差……
图在下面,虽然看起来有点浮夸,但跟楼主同问这是咋回事。

网友C:
通常3,4脚之间会加一个100pF左右的小电容,通常会从VCC加一个电阻到第三脚,通常在第三脚上拉一个100K电阻到VC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boost是12-19V,输出1A,计算boost电感工作在DCM模式,3843也采用了斜率补偿,但负载电压调整率很差 ...

我遇到一款开关电源IC为UC3842的,标称86--265AC输入,可是现在接到127v上面,为什么有时一加载就停振呀,再220v时也一样,希望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一款开关电源IC为UC3842的,标称86--265AC输入,可是现在接到127v上面,为什么有时一加载就停振呀 ...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你把MOS第3脚对地的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减小一些阻值试试,或者是再找一个同样阻值的并联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你把MOS第3脚对地的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减小一些阻值试试,或者是再找一个同样阻值的并 ...

200m欧的阻值也大呀?这个地方的电流采样阻值有什么专门的计算公式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你把MOS第3脚对地的那个零点几欧的电阻减小一些阻值试试,或者是再找一个同样阻值的并 ...

这个我换成带110,220v转换开关的电源就解决了,这是为什么,那个电阻我试过,可惜不管用

网友F:
3842?记得有位大神很威武!求助吗!

网友F:
这个我换成带110,220v转换开关的电源就解决了
        说明你的供电很烂呀!

网友G:
输入AC18V,输出DC36V 2A,太奇怪了,没有看到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