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正弦波转方波出错了

楼主(2015-04-05):
据说这个图的电路可以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输出的方波频率为1000Hz,正负对称,峰峰值200mV。但是我用 multisim 仿真出来的却是正弦波,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图挂了。重发吧。

楼主:
好久没上论坛了,忘了怎么发图片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楼主:
比较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此电路不是方波发生电路。
在输入正弦波幅度足够大时,该电路输出是近似的方波,实际上是正弦削顶削底形成的梯形波,而且梯形带有圆角。在输入幅度不够大(不产生削顶削底)时,输出就是正弦波。
要想得到方波很容易,电路中加入正反馈即可。要想让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最简单的就是施密特电路。
既然是仿真,应该用示波器两个通道,一个看输入波形,一个看输出波形,这样比较容易分析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