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步进电机判断停止的问题

楼主(2015-04-0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步进电机判断停止的问题
一个电机正旋转
我用一个钳子突然把它钳住,而导致电机停转,如图所指
请问,我从步进电机的输入线上能否判断出电机停止运动了
怎么判断,根据电流变化是否可行呢?

网友A:
步进电机判断电流不行,因为每一步的电流基本都差不多的,我是抓的反电动势来判断是否堵转。

楼主:
反电动势??
我不懂, 如何取得反电动势的信号呢??
麻烦具体说说,谢谢

网友B:
堵转了,电流也是很大的;

楼主:
大神们,你们到底怎么做啊, 我这情况不是堵转吧,堵转一般不是自己转不动吗,我这是把它钳住啊

网友C:
把它钳住, 不就是转不动了吗?
关于步进电机的堵转, 其实判断是很困难的.
目前业内专业的控制芯片据说已经开发出来带堵转 (其实是失步) 检测的功能 (理论介绍一大套,反电势的检测很重要, 但还要对电流波形做识别).
不过本人还没有用过.

网友D:
大电机好处理点,但是细分太多的也难。如果应用怕堵转,加编码器。 小电机感觉比较难处理。

网友E:
堵转的话电流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