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怎样配置成GPIO接口

楼主(2015-04-06):
用的是飞思卡尔IMX6Q的板子,想配置GPIO,不知道怎么完成。好像涉及到board-mx6q_sabresd.c和board-mx6q_sabresd.h中的一些操作,但具体怎么做不知道啊。还行指教

楼主:
假如我要使用扩展口的第J13脚SD1_CLK。
先在arch/arm/plat-mxc/include/mach/iomux-mx6q.h中找有SD1_CLK,
可以找到MX6Q_PAD_SD1_CLK_xxx。因为要作为gpio,所以使用MX6Q_PAD_SD1_CLK_GPIO_1_20这个配置,
将它加入board-mx6q_sabresd.h中。
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sd_pads[] = {
....
MX6Q_PAD_SD1_CLK_GPIO_1_20
....
}
但是我在board-mx6q_sabresd.c定义该脚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有#define SABRESD_MIPICSI_RST IMX_GPIO_NR(1, 20)。请问这是不是说明该脚已经配置成GPIO,我可以直接添加在
static struct gpio_led imx6q_gpio_leds[] =
{
GPIO_LED(SABRESD_CHARGE_NOW, "chg_now_led", 0, 1,"charger-charging"),
GPIO_LED(SABRESD_MIPICSI_RST, "gpio_xxx", 0, 1,"xxx"),
};然后重新编译内核啊??
还是说可以重新定义一个#define SABRESD_GPIO_CTRL IMX_GPIO_NR(1, 20),
static struct gpio_led imx6q_gpio_leds[] =
{
GPIO_LED(SABRESD_CHARGE_NOW, "chg_now_led", 0, 1,"charger-charging"),
GPIO_LED(SABRESD_GPIO_CTRL, "gpio_xxx", 0, 1,"xxx"),
};

楼主:
编译kernel的时候,出现SABRESD_FT5X06_INT和SABRESD_FT5X06_RST没有定义的错误。把有关语句屏蔽掉,又出现SABRESD_FEC_PHY_RESET的错误,请问该怎么办啊?

楼主:
版主快来帮助啊

网友A:
直接在你使用的时候,调用SABRESD_MIPICSI_RST 就行了,不需要重复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你使用的时候,调用SABRESD_MIPICSI_RST 就行了,不需要重复定义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是重复定义的啊,比如#define SABRESD_USBH1_PWR_EN   IMX_GPIO_NR(1,29)和#define SABRESD_USBH1_PWR  IMX_GPIO_NR(1,29)

网友A(2015-10-08):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是重复定义的啊,比如#define SABRESD_USBH1_PWR_EN   IMX_GPIO_NR(1,29)和#define SAB ...

那就删除掉多余的

网友B:
先把报错的都屏蔽掉再试试

网友C:
其实没必要删除,不用就好了,都是些宏定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