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信号衰减电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06):
R16R17没有必要,因为R16和R17的比值若有变化,将影响精度。最好是令精度仅受R14R15影响,不受其它元件影响。
考虑到运放偏置电流,R16应去掉,R17改用R14//R15数值(差不多就行)。
必要时R14或R15改成可以微调,当然这样会增加人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6R17没有必要,因为R16和R17的比值若有变化,将影响精度。最好是令精度仅受R14R15影响,不受其它元件影响 ...

这样放大倍数是多少? 是R15除以R14 吗?   R17用30K可以吗?

网友B(点评):
1楼电路的放大倍数远远小于0.43,楼主再计算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放大倍数是多少? 是R15除以R14 吗?   R17用30K可以吗?

此时运放是跟随器,放大倍数为1。
总放大倍数可不是R15除以R14。应该是多少,我不会替你计算,因为那是初中三年级内容。顺便说一句:用电阻分压计算出来的放大倍数,是频率远小于16Hz的数值。
另外,C33也应该去掉。

网友C:
可以做衰减吗?
增益要大于1才稳定的吧?

网友D:
去掉R16就是衰减了。另外衰减可以用反向输入控制电阻比衰减

网友E:
思路就是电阻分压然后用运放做跟随,而不用做任何增益,这样引入的误差才最小。

网友F:
楼主用R14、R15分压,衰减信号,不过为什么又用R16、R17放大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