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变音

楼主(2015-04-06):
大家好 ,想做一个录变音的项目,在我收录好以后在播放的时候声音要可爱的娃娃音 但是又不能把在收录时的噪音播放出来    请问要在收录播放中要多少的步奏和一些困难要怎么来解决

网友A:
你得先把话音A/D转换→写入存储器→读出→D/A→放大
把读出→D/A的时间缩小→音调变高
把读出→D/A的时间增大→音调变低
时间变化呈曲线,会造出各种怪声调
如果数据不作处理,那么存储器的开销是很大的哦
数据压缩,解压方法一般有pcm,mp3等多种,哈哈,这些底层驱动是很麻烦的拉.木相当功底是做不好的.

网友B:
不得不说,tyw 资料搜集的真多····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