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GIC模拟的LC滤波貌似缺个电容

楼主(2015-04-06):
对低通梯形滤波网络都乘以1/s,那信号源内阻也会被变换成一个电容,为啥这个图上没有?我看别的资料有画的,还并联上一个大电阻

楼主:
滤波器高手进来指点下吧

楼主:
看来没啥人学滤波器的

谷歌到解释
这是个单端接双端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阻仍是电阻怎么可能变成电容。图3接地的支路就是一个模拟电感串联电容0.01uF,等于带阻(带拒)。 ...

可能,所谓的布鲁特变换。

网友A:
是该有,可能没画出来。大电阻主要是不影响感兴趣频段前提下,提供直流通路!

楼主:
www . ** . com /article/83/147/2012/20120422268650_4.html
这儿有个单端接双端接的**,意思是双端接滤波器灵敏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到out之间已经有三个电阻了,除非in有被隔直,当然out并联个大电阻也无妨。 ...

xukun977指的是这种,内阻被变换成输入电容,并联一个大电阻提供直流通路
此图出自百度文库里的“使用频变负电阻的五阶Butterworth滤波器”一文。此文电路的元件参数我怀疑计算有误。可有滤波器高手看看算算

网友C:
LC滤波通常分信号源内阻为0和不为为0情况
为0就是顶楼的图,
不为0,就是9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滤波通常分信号源内阻为0和不为为0情况
为0就是顶楼的图,
不为0,就是9楼的图。 ...

不错,熟悉滤波器:victory:
问下前面加个运放电压跟随器做缓冲级,就可以算信号源为0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