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哪个函数读取capsense的按键输入

楼主(2015-04-06):
请问用哪个函数读取capsense的按键输入,CapSense_1_GetCentroidPos(uint8 widget)是不是只能用来读取滑动输入?

网友A(2015-05-08):
循环更新基线和扫描Widgets ,然后检测数组CapSense_sensorOnMask[] 数组中是开关值,通过数组中的值可以知道触摸的哪个传感器
CapSense_CSD_UpdateEnabledBaselines();
CapSense_CSD_ScanEnabledWidg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