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12V电源最高电流是1A还是多少?

楼主:
如图,这个开关电源输出12V额定电流是多少?最高电流是多少?电路中有否需要修改的地方?目前带荷有时会自动重启

12V开关电源

12V开关电源

网友A(2015-04-07):
最大电流取决于里面的功率器件,例如MOS和变压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