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微弱信号放大

楼主(2015-04-06):
Vpp20mv带宽2MHz方波, 如何放大至3v,且保持2M波形完好

楼主:
求运放选型。。。

网友A:
需要用高速运放来处理,可以看下SGM8052,第一级放大15倍,第二级放大10倍。

网友B:
至少GBW>100MHz
或者低速运放后加施密特整型

100MHz还不够,要5e+9以上。

网友C:
波形完好,难,还是放大后再整形。

网友D:
你可以用高速比较器。

网友E:
AD8045,你那个20mv的信号不算微弱吧?

网友F:
到TI选一个上百M的高速运放,失调电压要低;

网友G:
还是分二级放大,第一级放大到0.1V左右,可以降低OP的高速性能的要求,后级用线性还是用比较器非线性的LZ,建议用比较器为好。这样对第一级GBW可以在500M,(按50次谐波计算),选用高速电压运放,兼顾了失调电压和高速的均衡。为后级比较器提供的好的信号。

网友H:
如果你要的是方波,那就用高速比较器就可以,便宜简单效果好,用不着运放

网友A:
是哦,没仔细看,原来是方波,第一级用单路的高速比较器做10倍放大即可,然后给到高速比较器,出来的波形就很好了
运放用SGM8051吧,250MHz带宽,高速比较器可以用SGM8741,45nS群延时

网友I:
   11楼的比较器方案较好。用运放块要求太高。
  矩形波频谱的最高次正弦谐波的斜率代表升降沿,主能量能够通过运放块电路带宽,才能完整传输。网上有人做了实验,正弦波基波(频率是矩形波的重复频率)的217次谐波合成的波形基本接近矩形波。楼主2MHz矩形波升降沿斜率代表是2*217MHz的谐波,即434e+6Hz。强度20mv放大到3v,两级增益10*15,平均12.5,即运放块带宽积:12.5(434e+6Hz)=5425e+6=5.423e+9Hz。

网友J:
对运放要求很高。

网友K:
6楼正解,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11楼的比较器方案较好。用运放块要求太高。
  矩形波频谱的最高次正弦谐波的斜率代表升降沿,主能量能够 ...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mv,min124mv,好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哦,没仔细看,原来是方波,第一级用单路的高速比较器做10倍放大即可,然后给到高速比较器,出来的波形就 ...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mv,min124mv,之前说的不具体,这个信号好放大到2M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分二级放大,第一级放大到0.1V左右,可以降低OP的高速性能的要求,后级用线性还是用比较器非线性的LZ, ...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mv,min124mv,之前说的不具体,这个信号好放大到2M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高速运放来处理,可以看下SGM8052,第一级放大15倍,第二级放大10倍。 ...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mv,min124mv,之前说的不具体,这个信号好放大到2M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GBW>100MHz
或者低速运放后加施密特整型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mv,min124mv,之前说的不具体,这个信号好放大到2M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高速比较器。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mv,min124mv,之前说的不具体,这个信号好放大到2M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8045,你那个20mv的信号不算微弱吧?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mv,min124mv,之前说的不具体,这个信号好放大到2M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TI选一个上百M的高速运放,失调电压要低;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mv,min124mv这么一个方波,之前说的不具体,这个信号好放大到2MHz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 ...

直流偏置,受温漂的影响,选的芯片温漂低的话;
可以通过软件把这个值测试出来,再减去这个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 ...

带直流偏置就更好处理了,不用放大了,直接用高速比较器做比较即可,参考电压可以用TL431A,分压设置在134mV

网友I(点评):
在设置时将Vos也考虑进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感激不尽。。。  还有我的微弱信号(Vpp 20mv)有一个134mv的 直流偏置,就是说这个信号是max144 ...

加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2M的信号,电容可以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流偏置,受温漂的影响,选的芯片温漂低的话;
可以通过软件把这个值测试出来,再减去这个值;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直流偏置就更好处理了,不用放大了,直接用高速比较器做比较即可,参考电压可以用TL431A,分压设置在13 ...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2M的信号,电容可以加的,

O(∩_∩)O谢谢

网友L:
SR=6.28fA。

谢谢大家!

大约需要40V/us的芽白绿的运放。

很少见。

如果一个放大10倍,另一个放大15倍。

需要30M的带宽。

谢谢大家1

网友L:
这还不包括THD指标。

谢谢大家阿1

即使SR=40V/us以及带宽30M。

THD指标可能很低。

所以需要使用更高带宽和SR的运放。

如AD828之类的。

带宽100M以上SR几百V/us。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M:
其实我也是瞎说的,你看它数据手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