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问题。寄存器设置,怎么不产生波形呢

楼主(2015-04-06):
//TIM2 PWM,ch3,ch4部分初始化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RCC->APB1ENR |= 0x01;//TIM2时钟使能
        RCC->APB2ENR |= 1<<2;//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 &= 0XFFFF00FF;        //PA2,PA3 Output mode, max speed 2 MHz.
        GPIOA->CRL |= 0X0000BB00;        //CNF:MODE=10:11,General purpose output push-pull

        TIM2->ARR = arr;//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2->PSC = psc;//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2->CCMR2 |= 7<<4;          //CH3 PWM模式
        TIM2->CCMR2 |= 1<<3;         //CH3预装载使能

        TIM2->CCMR2 |= 7<<12;          //CH4 PWM模式
        TIM2->CCMR2 |= 1<<11;         //CH4预装载使能
        TIM2->CCR3 = 1200;
        TIM2->CCR4 = 1200;

        TIM2->CCER |= 1<<8;           //OC3 输出使能
        TIM2->CCER |= 1<<12;           //OC4 输出使能
        TIM2->CR1 = 0x0080;           //ARPE使能
        TIM2->EGR |= 0x01;
        TIM2->CR1 |= 0x01;            //使能定时器2
}

楼主:
我嚓,量错管脚了。。。。郁闷我一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嚓,量错管脚了。。。。郁闷我一天。。。

:L:L:L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定得小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嚓,量错管脚了。。。。郁闷我一天。。。

哈哈

网友D:
解决了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嚓,量错管脚了。。。。郁闷我一天。。。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