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导成PCB没有飞线

楼主(2015-04-06):
一开始我将制作的原理图导成PCB的时候没有飞线,这个时候导的过程中是没有出现错误的。然后我把PCB删了之后再导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一个错误是unknown pin 还有一个错误是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原理图中引脚与pcb中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引脚与pcb中不匹配。

谢谢。我已经将问题解决了,但我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在PCB那个下拉选项里面必须选择成“Nets”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将问题解决了,但我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在PCB那个下拉选项里面必须选择成“Nets”这个选项 ...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