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100VE3AN和NUC100VE3DN两个型号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楼主(2015-04-06):
如题,为什么在官网上面找不到NUC100VE3AN芯片规格说明的的?:Q

网友A:
这个就是温度不同吧?你找我以前我发过一个命名规则,最后两位是说使用温度的

网友A:
一个是工业级另外一个估计是民用级

网友A:
de代表-40℃ ~ 105℃工作温度

网友A:
另外一个估计是民用,一般是0到80

网友B:
版本区别,A和D分别代表A版本和D版本,A版本是最早先的,D版本是最新的,所以网上很难找到A版本的资料了。

网友:
根据楼上的,那就应该不是温度问题了,也就是个生产批次,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