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复位电路请教,偶尔会上电不工作。

楼主(2015-04-06):
28335上电复位电路请教,根据官方的原理图改编而来,但发现会随机出现上电不工作的情况,用的是30M有源晶振。
不工作的时候,示波器测试晶振输入脚30M没问题。CLKOUT脚,工作的时候正常输出37.5M,不工作的时候输出是3.75M,

不工作的情况是随机的,没有明显规律。

使用的复位是TPS767D301复位。

附部分原理图。

网友A:
测过1.9V、3.3V两个电压的上电顺序吗?
还有复位电路是否能满足复位要求?

网友B(2015-12-27):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在amobbs看到你说解决了,谢谢。我的邮箱upcwangwenju@126.com.

网友B:
我已经发帖子“急寻金色大元宝”,谢谢。

网友B:
因为,我遇到的故障现象和你遇到的故障现象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遇到的故障现象和你遇到的故障现象一致。

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786732-1-1.html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6/t/70251.aspx

网友B:
感谢dirtwillfy,你推荐的帖子,我已经看了,但是,我前面没有叙述清楚问题。问题如下:6713的片子,上电复位正常,但是偶尔会不正常工作,我判断的方法是:在main函数中,首先初始化 PLL,EMIF,PLL配置后的时钟能用示波器正确检测,但是,EMIF好像没有工作,因为DSP操作FPGA,没有产生片选和写信号,不知道程序为什么会死掉。和"金色大元宝"在amobbs 上发的帖子,现象一致,但是不知道他怎么解决的,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B:
dirtwillfy,你是个热心人,能不能帮忙给“金色大元宝”在论坛里发个消息,请他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只是个实习员,无法给他发消息,你已经到了专家级别。非常感谢。

网友B:
原来dirtwillfy是版主,感谢。我是搜遍百度,才发现“金色大元宝”在这个论坛。如果你能把他的邮箱发给我,我也很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dirtwillfy是版主,感谢。我是搜遍百度,才发现“金色大元宝”在这个论坛。如果你能把他的邮箱发给我, ...

联系不上他,他最后发帖是11月份

网友B:
感谢dirtwillfy版主,我已经看到“金色大元宝”在 ***的帖子,但是因为不是一个类型芯片,方法没有借鉴意义。谢谢。

楼主:
你好,才看到你的帖子, 这个故障应该是28335的bug,我在勘误表里才查到解决办法。对你可能没有多大帮助。

楼主:
勘误表的描述

然后解决办法。

当然这是针对28335的。其他芯片没接触过,

网友C:
电容复位试试看。

网友C:
直接按照复位要求设计复位电路。

网友B:
感谢“金色大元宝”,我用的6713B,上电复位后加载程序是正确的,但是偶尔会配置完PLL,就挂了,其故障现象和不配置EMIF的内核时钟现象是一致的,但是EMIF的内核时钟通过DSP管脚可以测出来,所以很迷惑的一件事情,并且只在低温出现。
TO:mmbs, 谢谢提醒,但是复位是成功的,和复位关系不大。

网友B:
和复位关系不大,因为每次复位都是成功的,最简单软件,main()中配置PLL、配置EMIF,然后while(1)里操作FPGA,当故障产生时候,PLL配置的时钟都是正确的,说明程序已经加载并运行,但是配置完EMIF就挂了。DSP对FPGA不产生片选和写信号,并且地址线、数据线都无信号。我通过配置寄存器模式停掉EMIF模块的内核时钟(其内核时钟由PLL产生),故障现象复现。如果定位到EMIF的内核时钟没有,但是通过测量EMIF内核时钟SYSCLK3管脚有时钟输出。故障只在低温概率出现。奇怪了

网友D(2016-08-26):
请问楼主,板子不工作时,手动复位有效吗?

网友E:
这方面的就不太清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