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该用什么元件怎么接

楼主(2015-04-06):
小弟只是个学生,遇到个问题求教各位大神
前提JACK接5V电压,B端为电池正极。
如果jack有5V电压情况下,想断开3608IN端,JACK没有电压情况下使其导通,求问该怎么办
现在是能用继电器实现,但是功耗太高不如不接。

网友A:
用MOS管当做开关好了。

网友B:
就相当于是个开关,不一定要用继电器

网友C:
我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当做开关好了。

小弟问一下,如果JACK没有电压,bat跟in导通,有电压,是断开的,这样是可以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问一下,如果JACK没有电压,bat跟in导通,有电压,是断开的,这样是可以的是吧 ...

可以的。

楼主:
小弟还想确认一下。。是用N还是P的,结型还是耗尽型,谢谢大神

网友D:
它不是有个EN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不是有个EN脚么。。。。

但是如果给en断开的话,其中电路还是有损耗,也不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给en断开的话,其中电路还是有损耗,也不小。。

如9楼所言,利用EN引脚最方便,成本也低。
建议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9楼所言,利用EN引脚最方便,成本也低。
建议采用。

大神我今天买了mos管试了,不接3608的in端,mos管能输出3.7V电压,可是这个输出电压借到IN就被拉低成1.14V了,接了上拉电阻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今天买了mos管试了,不接3608的in端,mos管能输出3.7V电压,可是这个输出电压借到IN就被拉低成1.14 ...

用什么型号MOS管?怎么接的?“不接”是什么不接?……
没有图,你可说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型号MOS管?怎么接的?“不接”是什么不接?……
没有图,你可说些什么? ...

买的11p06型号的mos管,就是G接原来图的jack(5V电压),S接的bat(电池3.7V),D接的IN(3608芯片)。G端有5V电压是可以的,没有5V电压时候D端只有1.1V(如果把D跟IN导线断开,就是3.7V)。 求大神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给en断开的话,其中电路还是有损耗,也不小。。

MT3608 在用 EN 脚关闭时,耗电为 1uA 以下……不知 LZ 希望这时候的耗电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MT3608 在用 EN 脚关闭时,耗电为 1uA 以下……不知 LZ 希望这时候的耗电要求是多少? ...

你好,是EN给0能耗1uA吗。。我记得我之前接过一次没感觉能耗低了。。给E脚0V后,接在芯片上的电阻损耗应该不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