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具有反馈引脚的变压器

楼主(2015-04-06):
开关电源中具有反馈引脚的变压器1、它的反馈原理是什么?是否与DCDC一样,输出电压可以通过改变外围元器件的参数进行改变?
2、如果开关电源输出12V给一个DCDC(5V输出)供电,如果这个DCDC坏掉了,是否会影响到变压器的反馈端呢?

网友A:
你说的是变压器的辅助绕组吗?输出电压是可以通过外围元件进行改变的,这个辅助绕组通常是为了给IC供电的,输出电压可以通过外围元件改变,也可以通过增减匝数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