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具有反馈引脚的变压器

楼主(2015-04-06):
开关电源中具有反馈引脚的变压器1、它的反馈原理是什么?是否与DCDC一样,输出电压可以通过改变外围元器件的参数进行改变?
2、如果开关电源输出12V给一个DCDC(5V输出)供电,如果这个DCDC坏掉了,是否会影响到变压器的反馈端呢?

网友A:
1、反馈原理就是变压器各绕组感生电动势与绕组匝数成正比,所以输出电压与反馈电压与两个绕组匝数成比例。
2、“坏掉”通常极端情况是短路和开路。负载短路,此开关电源必须进入保护状态。负载开路,如果另有其它负载与“坏掉”的负载并联,通常此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会有一些变化,但影响不大。如果没有其它负载,唯一的负载开路,那么此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会升高,可能升高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元器件损坏),也可能触发过压保护(如果有过压保护电路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反馈原理就是变压器各绕组感生电动势与绕组匝数成正比,所以输出电压与反馈电压与两个绕组匝数成比例。
...

老师,情况如你所说,那个DCDC坏掉之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变为17V,且看万用表的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小数位)。量了一下开关管芯片的FB引脚,发现电压不正常,只有0.08V(正常应该为0.5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开路导致负载变小,能量无**常传输出去,积累在输出端,导致电压上升?

楼主:
能量无fa zheng 常传输出去。(为什么会被和谐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情况如你所说,那个DCDC坏掉之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变为17V,且看万用表的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小数 ...

大致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