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64读写问题

楼主(2015-04-06):
24C02的可以正常读写,24C64,地址需要写2次,函数如下,但读出来的数一直不对,不知道是没写成功还是没读成功
void write_add64(u16 address,u8 date)//写24C64D,地址需要写2次
{
        start();
        write_byte(AddWr);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256);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256);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8 read_add64(u16 address)
{
        u8 date;
        start();
        write_byte(AddWr);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256);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256);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AddRd);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网友A:
你就别除256,余256啥的了,就直接往0000的固定地址里读写,调通了再说呗。

网友B:
建议分别调试写操作和读操作,调试一个确认成功了,再调试另一个

网友C:
检测到应答信号了没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经过检查发现:读写不成功主要是硬件问题:
1.24C02是插件,插在板子上的座子里;24C64是贴片,我引线接出来,线比较长
2.24C64国产芯片,质量比较差,电压低于4.6V就不能正常读写
后经测试,1、2两点需全部解决才能正常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