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超外差的频点?

楼主(2015-04-06):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测量高频很难,以前在调试收音机是用万用表量自动增益控制的电压最大,而变频管发射极对地直流电压在最低点,声音又不失真,说明频率已经校准。

网友B:
既然接收部分是你自己做的,那么调整接收部分本机振荡频率到收到的信号最强即可。

网友C:
首先看本振频率,这个要正确。
然后看灵敏度,灵敏度最高的,也就可以认为射频前端谐振到315MHz了。

网友D:
应该用扫频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扫频仪看。

手里只有频谱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频谱仪。

网友D:
用频谱仪的话调整接收部分本机振荡频率到中频符合你的设计值。

网友F:
嗯,超外差有本振啊,看本振信号的峰值。
中频多少?

网友G:
对于超外差式接收机,本振频率等于待接收的信号频率加减中频频率,符号视你采用上变频还是下变频决定。这个频率下,本振都通常采用频率合成技术实现,应该可以轻松事先获知的。不过,严重怀疑楼主是否在做超外差接收机,通常廉价315MHz接收机都是超再生式的,楼主玩的那么高级?而且现在更有集成式的零中频数字接收芯片,所以估计楼主搞错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