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去耦电容的正确接法?

楼主(2015-04-06):
上图正确!

网友A:
上图正确,参考点是“地”,第二个退耦,没有滤在参考点上。

建议去看看我关于运放是个“五端器件”的相关帖子。

运放是个由正负两个电源所支撑的器件,其本无地。这里需要对地放置两个退耦电容,以确保其对地的稳定电位。

网友B:
第一个正确,对于信号而言都是以“地”作为参考的,教科书或手册上面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C:
嗯。

年轻人。

谢谢大家1

有想法。

这很好。

提出表扬。

再次感谢大家!

其实下面那个才是正确做法。

人们经常使用的2个电源分别结电容的做法。

其实是几乎不起作用的。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C:
GND就象一个基准

2个电源就象镜子。

时常用去藕电容滤波之。

勿使2个电源的电压产生波动。

谢谢大家1

网友D:
两个ID 55的人专门发表反常识言论?

网友E:
一般的时候我会推荐上图加上L或R等元件

网友F:
只读书动口不动手的人,一般不会的。

网友G:
建议您看看ADI公开发表的各种数据手册、用户笔记、推荐电路等等再来发表您特立独行的见解。请不要误导好学后生

记录:

引用 网友H:
这会儿他沒错,虽然有病在身,沒生病有时候还不如得病的,GBW=G×BW。

有病得治....

网友C:
2种不同的电容解法。

谢谢大家!

体县了对于运放的不同理解。

对于运放有正确理解的应该用一个电容接到正负电源。

对于运放错误理解的会用2个电容。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C:
很遗憾。

谢谢大家!

运放只应该用一个电源。

而所谓的GND是可以浮动的。

这个GND是给运放的负载使用的。

也是给输入信号的基准电位。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C:
请务必记住本大师的教导。

谢谢大家!

对于GND的要求是非常宽松的。

这个GND可以较大规模地波动。

这一点都不会影响输出和输入的精度。

只要布局合理。

运放本不应该使用正负电源供电。

例如使用7815和7915的稳压电源供电。

No,这是对于运放错误理解的产物。

虽然人们都是这么做的。

但不意味着这样做就是正确的。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I:
第一个正确的。

网友J:
正确答案是两个都"正确"!

网友J:
而且下图有个优点是上图所不具备的。当然了,上图是必备的,下图是可选的,完美设计就是两个图都有!一个都不少!

这就对了!我的说法:上图是基本接法,下图是必要时接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追求“完美”,而是讲究“适用”!因此,大多场合下只要上...
我也同意这个看法

网友K:
你们都NB,NB到比TI、AD公司人家造运放的工程师都NB!

相信真理,不信权威。

网友J:
反问一句:下图中的电容不具有decouple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