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大侠看下 这段代码驱动1602液晶 一点反应也没有 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06):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lag_flash=0;
uchar        cc_t1=0;

#define        RSPIN        RC6
#define        RWPIN        RC5
#define        EPIN        RC4

const        uchar        tab1[]={"bbbbbbbbbb"};
const        uchar        tab2[]={"aaaaaaaaaa"};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dat)
{
        uint k;
        for(k=0;k<dat;k++);
}
//--------------------------------------------------------------------------------
void init()
{
//----------AD口设置---------------------------------------------------------------

        ADCON0=0X40;                                        //转换速度FOSC/8,选择模拟通道0(RA0/AN0),关闭AD功能
        ADCON1=0X07;                                        //右对齐         全不设为D口
        ADON=0;
//-----------比较器配置---------------------------------------------------------------
        CMCON=0x07;                                                //比较器关闭,RA0-RA3为IO
        CVRCON=0x00;                                        //比较器电源关闭

//---------------------端口配置------------------------------------------------------
        TRISA=0B00000000;
        PORTA=0XFF;

        TRISB=0B00000000;
        PORTB=0XFF;
        OPTION_REG=OPTION_REG&0X7F;                //B口上拉允许
//        OPTION_REG=OPTION_REG|0X80;                //B口上拉禁止

        TRISC=0B00000000;                                //串口用时 RC7/RC6必须是输入
        PORTC=0XFF;

        TRISD=0B00000000;
        PORTD=0XFF;

        TRISE=0B00000000;
        PORTE=0X07;

//----------------中断使能设置---------------------------------------------------------
        INTCON=0B11000000;                                //开全局中断及外设中断
        OPTION_REG=0B00000111;                        //分频器给T0        256分频

//-------------------T0定时器--------------------------------------------------------
        T0IE=1;
        TMR0=0;

//-------------------T1定时器-------------------------------------------------------
        TMR1IE=0;
        T1CON=0B00000000;                                //1:1分频
        TMR1H=(65536-50000)/256;
        TMR1L=(65536-50000)%256;
        TMR1ON=0;

//--------------------T2定时器------------------------------------------------------
        TMR2IE=0;
        T2CON=0B00000000;                                //        预分频1:1 后分频1:1
        TMR2=0;
        TMR2ON=0;

//----------------------PWM 捕捉设置--------------------------------------------------
        PR2=0XFF;
        CCP1CON=0B00000000;                        //关模块
        CCPR1L=0X0F;
        CCP2CON=0B00000000;                        //关模块
        CCPR1L=0X0F;

//----------------------串口设置-------------------------------------------------------
        TXSTA=0X24;                                        //使能串口发送,选择高速波特率                //0010 0100
//        RCSTA=0X90;                                        //使能串口工作,连续接收                        //1001 0000
        RCSTA=0X10;                                        //禁止串口工作,连续接收                        //0001 0000
        RCIE=0;                                                //禁止使能接收中断                                        //0000 0001
        SPBRG=71;                                        //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
//-----------AD转换------------------------------------------
/*void AD_ZH(void)
{
        GO_DONE=1;                        //启动转换
        while(GO_DONE);                //等待转换完成
        AD_HIGH=ADRESH;
        AD_LOW=ADRESL;
        adval=AD_HIGH;
        adval=adval<<8|AD_LOW;
}*/
//-------------------------中断------只有一个入口--------------------------------------
void interrupt svr()
{
        if(T0IE&&T0IF)
                {
                T0IF=0;
                TMR0=0;
                cc_t1++;
                if(cc_t1==10)
                        {
                        cc_t1=0;
                        flag_flash=1;
                        }
                }
/*        if(RCIE&&RCIF)
                {
                RCIF=0;
                receive=RCREG;
                flag_write=1;
                RC5=1;
                TXREG=receive;
                while(!TRMT);
                RC5=0;
                }        */
}
//-------------------------------------------------------------------------------
//功能:向液晶显示控制器写送指令.
//-------------------------------------------------------------------------------
void write_com(uchar ch)          //向液晶显示控制器写送指令
{
        uchar temp;
        RSPIN=0;
        RWPIN=1;
        do
                {
                TRISB=0XFF;
                EPIN=1;
                delay(10);
                temp=PORTB;
                EPIN=0;
                }
        while(temp&0x80);

        TRISB=0X00;
        RWPIN=0;
        PORTB=ch;
        delay(10);
        EPIN=1;
        delay(10);
        EPIN=0;
}
//-------------------------------------------------------------------------------
//功能:向液晶显示控制器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uchar ch)          //向液晶显示控制器写数据
{
        uchar temp;
        RSPIN=0;
        RWPIN=1;
        do
                {
                TRISB=0XFF;
                EPIN=1;
                delay(10);
                temp=PORTB;
                EPIN=0;
                }
        while(temp&0x80);

        TRISB=0X00;
        RSPIN=1;
        RWPIN=0;
        PORTB=ch;
        delay(10);
        EPIN=1;
        delay(10);
        EPIN=0;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void L1602_init(void)
{
        RSPIN=0;
        RWPIN=0;
        EPIN=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8);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
/***********************************************************************/
void main()
{
        uchar i=0;
        init();
        L1602_init();

        while(1)
                {
                write_com(0x80);
                for(i=0;i<10;i++)
                        {
                        write_dat(tab1[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0;i++)
                        {
                        write_dat(tab2[i]);
                        }
                delay(500000);
                delay(500000);
                delay(500000);
                delay(500000);
//-------------------------------------------------------------
                if(flag_flash==1)
                        {
                        flag_flash=0;
                        RD1=!RD1;

                        }
                }
}

楼主:
片子是PIC16F877A

网友A:
写数据RS=1,写命令RS=0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