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骨架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04-06):
   请问各位,选定磁芯后,如何匹配骨架? 直接查询厂家的骨架满足磁芯尺寸就OK了么?

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A:
可以让厂家按你的图做

网友B:
一般来说磁芯和骨架都是配套的啊,比如你选了PQ3220的磁芯,就有相应的骨架啊,都是配套的,如果你的应用比较特殊,你也可以自己设计骨架,让厂家按照你的设计来做

楼主: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ER28/28的磁芯,高频变压器磁芯手册上,只说可配合的Robbin,只有幅宽、PIN、形状。
那我到哪里去找符合这个的ROBBIN?

网友A:
一般来说你看看可以为你提供骨架的厂商那里有没有适合你的,有就可以直接采用,没有就自己设计让厂家给你做。

网友C(2016-03-28):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ER28/28的磁芯,高频变压器磁芯手册上,只说可配合的Robbin,只有幅宽、PIN、形状。
那我 ...

你的电源最后做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