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51单片机串口3和定时器3问题。实在找不出原因。。。

楼主(2015-04-06):
。。不知为何,求大神现身!!程序设置应该没错的
定时器2:(可以通信)
        S3CON = 0x10; //
        S3CON &=0xbf;  //
        PCON |= 0x00;                //
            T2H = 0xfd;  //初值
            T2L = 0xc0;  //重装值

        IE2 = 0x08;                //
    AUXR |= 0x10;                //

定时器3:////////////////////////////////////////////(不可通信。。。。),,求教高手知道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
        S3CON = 0x10;                //
        S3CON |= 0x40;                //
        T4T3M |= 0x02;                //
        T3L = 0xB8;                //初值
        T3H = 0xFF;                //初值
        T4T3M |= 0x08;                //
        IE2 = 0x08;                 //

~

打脸了。。。没想到我在这里发的帖子竟然成为了我写的一篇论文的查重对象。。。。。。。。。只能把问题部分删了。。。。问号的地方是待解决的~~~~~~~~

网友A:
我都是先试发送然后再试能接收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先试发送然后再试能接收不的

主要是串口3不好跟PC机调试

网友B:
是否是STC的15W4K系列的?是的话,STC官网有完整的工程例子,4个串口同时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STC的15W4K系列的?是的话,STC官网有完整的工程例子,4个串口同时工作的。 ...

借鉴了例程也是不行

网友C:
波特率啊,定3做波特率发生器时,好象不能是随意波特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啊,定3做波特率发生器时,好象不能是随意波特率的

T3L = 0xB8;                //设定定时初值
T3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此为波特率9600bps

网友C:
T3支持这样设吗,为什么我的60S2的不支持呢,手册上有的,要不与另一个串口相同,要不就是固定的,不能设,W系列的我没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3支持这样设吗,为什么我的60S2的不支持呢,手册上有的,要不与另一个串口相同,要不就是固定的,不能设, ...

其他系列我不清楚,W系列手册上是这样设,只是寄存器跟1,2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