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工业现场用的数据采集板,AD用什么好?这个芯片是...

楼主(2015-04-07):
AD7705看了很多的帖子,好像程序蛮复杂的,AD7705这个有什么优缺点啊?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呢?好像性价比高。做过的朋友请给予建议啊。6楼是什么型号的片子?

网友A:
关键是你的指标是什么?不然怎么谈性价比

网友B:
你都已经决定用这个了;
应该知道优点啊;

至于很多人用这个,也许因为便宜,好买,性能还不错;
也不排除互相抄来抄去;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根据技术指标,通过理论计算;
选择多少位的AD,采样速率等;

再根据价格,可采购性等综合考虑;

楼主:
嗯,是的,价格便宜。位数高是关键。我必须要选用16BIT的AD,另外一个芯片贴片16脚,上面标 835  2415 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这2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犹豫好几天了,还是没有定下来,到底用哪种的16BIT ad,看中的很贵,便宜的怕有问题,性价比高的不知道还有哪些ADC

网友C:
我们是深圳IC原厂,有ADC系列芯片TM7705(16位通用A/D),TM7707(24位通用A/D)质量保证,TM7711(电子秤专用24位A/D)性价比极高,欢迎咨询使用
电话:15813726670,QQ3247925842

备注:建议朋友们同样的东西还是原厂买好,外面打相同**的太多,质量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都已经决定用这个了;
应该知道优点啊;

不用排除了,就是抄来抄去:lol

楼主(2015-06-11):
不想用AD7705,工业现场,怕程序收干扰后,增益等数据变了。想用单一的ADC,不用软件设置ADC内部。
用了AD7684 ,没有用起来,估计是买到了假货(淘宝上,广东某卖家)。LTC1864也是假货(咨询了代理),不知道用哪个ADC了。

网友E:
AD7705性价比不高,TM7705才高,再有芯片的稳定性还要依靠外围电路的设计,全依靠芯片本身是不靠谱的